求角度传感器方案

楼主(2020-05-15):
我要做一块电路板固定到一个钢管里面,由于钢管会有一些小转动,需要测量钢管转动的角度,要求传感器体积小(不能使用QFN封装的,因为焊接的可靠性不高),功耗低,3.3V供电,数字总线输出,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用的芯片没?万分感谢' ]) l* R+ J9 ~5 b

网友:
可考虑RLS的磁编码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