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t函数拟合曲线曲面方程的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5-15):
    大家好,我最近在使用fit函数拟合曲线曲面方程,如下
a = [1,2;3,4;5,6;7,8;9,10]

    a =

     1     2
         3     4
         5     6
         7     8
         9    10

    K>> result = fit(a(:,1),a(:,2),'poly1')

    result =

     Linear model Poly1:
     result(x) = p1*x + p2
     Coefficients (with 95% confidence bounds):
       p1 =           1  (1, 1)
       p2 =           1  (1, 1)

虽然fit函数可以拟合出方程,我知道得到的result就相当于f(x,y),但是我不会直接用到方程,我想要的是方程的系数,就是上例中的p1和p2。
    我查过了有关问题,他们是在工具箱显示,我想直接用fit函数,程序不加冒号的时候,他虽然可以显示方程,可以看到系数,但是我需要的是将系数直接输出到一个矩阵或向量里。

网友:
    a = [1,2;3,4;5,6;7,8;9,10];
    result = fit(a(:,1),a(:,2),'poly1')
coefficients = coeffvalues(result)

result =

         Linear model Poly1:
     result(x) = p1*x + p2
     Coefficients (with 95% confidence bounds):
       p1 =           1  (1, 1)
       p2 =           1  (1, 1)

    coefficients =

   1.000000000000000   1.0000000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