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310 射频接收和发送切换问题

楼主(2020-05-15):
Hello,请教一个问题,我想做到射频接收和射频发射相互切换,例如射频接收到数据后,立即射频发射出去,该怎么处理呢(接收和发射可能在不同的频段)?
每次模式切换的时候都需要将射频关闭然后重新配置命令么?这么做效率很低?
希望提供一些范例供参考一下。

网友:
可以使用rf_control命令来更新速率配置,不一定要通过先关闭再重新打开rf的方式来重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