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印刷机 MARK 影像模式video mode怎么用?

楼主(2020-05-15):
当钢网MARK设计不良或者没有时,知道锡膏制程的产品印刷机可以设置video model模式,
识别PCB焊盘和钢板对应开孔可代替MARK,有高手知道怎么设置?可降低误判导致的印刷偏移!
暂时性对策应急用的
谢谢!
当钢网MARK设计不良或者没有时,知道锡膏制程的产品印刷机可以设置video model模式,
识别PCB焊盘和钢板对应开孔可代替MARK,有高手知道怎么设置?可降低误判导致的印刷偏移!
暂时性对策应急用的
谢谢!

网友:
可以抓PAD只是印刷不稳定

网友:
有马克点的情况下,不建议用,没有的话,影像模式找焊盘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