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的PLACE的问题

楼主(2020-05-15):
    16.6的PLACE的第一栏MANUALLY点开了没反应是怎么回事,是软件出BUG了要重装吗

网友A:
    是不是被你最小化了,左下角检查下看看有没有最小化窗口,没有的话改下屏幕的分辨率试试看,还不行就去打个补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被你最小化了,左下角检查下看看有没有最小化窗口,没有的话改下屏幕的分辨率试试看,还不行就去打个 ...

    左下角没有,到时打个补丁算了

网友:
    可能需要打开library

网友:
    可能补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