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的时候忘记添加泪滴了,CAM350里面可以加吗

楼主(2020-05-15):
出Gerber的时候忘记添加泪滴了,CAM350里面可以加吗7 ^7 U  h/ D7 j8 h8 g

网友:
可以这样分开加吗?

网友:
    我觉得还是在PCB里面加了再重新出Gerber吧,这样加了万一有DRC怎么办

网友:
    可以的,utilities---teardrop,从PAD 引出的那条线还需够长才可,而且是从PAD中心引出的才能加上去。

网友:
    还是建议重新出Gerber

网友:
    叫板厂加,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加,但是建议在PCB里面加,加了之后重新出光绘

网友:
    可以这样分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