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T-M3s总是报X,YRobot怎么办?

楼主(2020-05-15):
    NXT-M3s总是报X,YRobot怎么办?' n- W7 L4 |2 _

网友:
    建议检查下X轴齿轮以及Y轴BALLSCREW,必要时更换Y轴BALLSCREW,因NXT 一代Y轴不是线性马达,是滚珠丝杆。故Y轴丝杆磨损后发生变形,这是通病。二代机以后的FUJI都升级为线性马达了,这个问题就可有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