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反激式开关电源中变压器是怎样工作的?非常感谢!

楼主(2020-05-15):
    弱弱的问一下反激式开关电源中变压器是怎样工作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开关电源变压器和开关管一起构成一个自激(或他激)式的间歇振荡器,从而把输入直流电压调制成一个高频脉冲电压。在反激式电路中,当开关管导通时,变压器把电能转换成磁场能储存起来,当开关管截止时则释放出来。

    在正激zd式电路中,当开关管导通时,输入电压直接向负载供给并把能量储存在储能电感中。当开关管截止时,再由储能电感进行续流向负载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