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t)数值解并绘制其图像,与解析解对比精度。

楼主(2020-05-15):
微分方程y^'' (x)-(2-1/x) y^' (x)+(1-1/x)y(x)=x^2 e^(-5x),满足边界条件y(1)=π,y(π)=1,求y(t)数值解并绘制其图像,与解析解对比精度。

网友:
你这是带边界条件的微分方程,采用有限差分法求解数值解,采用dsolve求解解析解。

网友:
典型的边值微分方程问题(BVP ODE),Matlab可用bvp4c命令试试,下面使用更简单的1stOpt求解:

Variable x=[1,pi],y=[pi,1];
Plot x[x],y,y'[y2];
ODEFunction y''=x^2*exp(-5*x)-(1-1/x)*y+(2-1/x)*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