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 I.MX6ULL 开发板调试串口链接不上的问题

楼主(2020-05-15):
各位大佬,小弟在初次尝试使用Tera Term链接开发板的时候尝试失败,在失败之后做了如下尝试,但是还是失败了
1:修改启动选项拨码开关   失败
2:交换TTL串口RXD 和TXD   失败
3:短接TTL串口检测串口好坏  检测成功,串口确认没问题
检测链接状况
XD ----TXD
  TXD ---- RXD
ND ----GND

小弟确保接线没有问题,使用串口没有问题Tera Term也是正常的使用,串口波特率设置也没问题,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些问题呢

网友:
    米尔板子一般都预装有系统的,调调拨码开关,让板子从nand flash启动,还按照你的接线,终端设置成串口8n1,波特率115200,再给板子上电

网友:
    一般都预装有系统,调调拨码开关,让板子从nand flash启动,还按照你的接线,终端设置成串口8n1,波特率115200,给板子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