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1mV以下电源纹波测试,如何降低底噪

楼主(2020-05-15):
各位大神,直流3.3V~0.7V,请教下目标纹波在几个毫伏到1个毫伏,目前量测系统底噪太大:
    1. 实际上类似情况各位是怎么做的呢,只做前后仿,不直接测纹波吗
2. 直接测量时,示波器带宽设置20M要好一些,但滤除了20M以上的部分(5M以上也失真),有没有可以测到100M(示波器带宽大概需要设置到500M)的方案

网友A:
    不可以直接测纹波,测纹波之前要将示波器带宽设置20M

网友B:
    直接在电源输出的最后一个电容处,焊接同轴电缆,去测纹波比较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电源输出的最后一个电容处,焊接同轴电缆,去测纹波比较好点

这个主意好,下来试试看看,示波器本身降底噪有没有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直接测纹波,测纹波之前要将示波器带宽设置20M

20M带宽看到的4M以下的波形还算正常,20M的波形应该都有30%的误差,关键是也想看看20M以上的真实纹波状态

网友:
    想要测试必须先确认示波器和探头规格是不是能满足测试需求,如果能满足1:1 探头 或者 直接焊接同轴线测试 都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最近继续研究并总结如下,
    1. 表达有问题,我需要测的是电源噪声,不是电源纹波;
    2. 同轴焊接方案不可取,因为阻抗匹配或者说焊点/探头/示波器端口匹配+示波器工作原理的问题,一般的无源探头或者有源探头也不行,原因类似;
    3. 解决方案是用电源噪声探头 + 实时示波器;

网友:
    这么低,能测试出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最近继续研究并总结如下,
1. 表达有问题,我需要测的是电源噪声,不是电源纹波;
2. 同 ...

可以贴出来示波器型号和探头型号再进一步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贴出来示波器型号和探头型号再进一步讨论一下。

贴品牌有广告的嫌疑,找对应的设备FAE/sales问问就行了,虽然他们不一定懂原理但一定会推荐他们自己的设备和DS。噪声不是周期信号,所以要用实时示波器,同轴焊接在信号采集上会导致侵入影响太大导致失真(具体有多大影响可以根据尺寸估算频率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探头带宽+示波器带宽,根据想看的噪声频谱范围去定。另外研究了一圈,发现中高频噪声这玩意根本就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