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上标出的阻值是指哪两端的电阻

楼主(2020-05-15):
电位器的结构都是从一个电阻体两端引出两个引出脚,然后再用一个可以移动的弹性金属片压在电阻体的表面上,作为滑动触点引出脚。图为其中一种电位器的内部结构。

  电位器上标出的阻值就是电阻体两端的电阻值(图中的A、C两端),也就是电位器可以调出的最大阻值。当滑动片在电
  图:电位器的结构

      阻体上滑动时,滑动片弓出脚(图中的B端)与两个固定端引出脚(A或C)就可以从OΩ调到电位器上标出的数值(最大值)。

网友:
电位器的结构都是从一个电阻体两端引出两个引出脚,然后再用一个可以移动的弹性金属片压在电阻体的表面上,作为滑动触点引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