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的分类

楼主(2020-05-15):
电阻器的种类很多,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新型电阻器会日益增多。电阻器通常分为固定电阻器和可变电阻器两大类,而固定电阻器按电阻体材料及用途又可分成多个种类,如表1所示。

  表1电阻器按用途及电阻体材料分类表

  注:表中"●"表示电阻体材料及工艺做成的电阻器所适用的类型。

  按电阻体材料来分,电阻器可分为线绕型和非线绕型两大类,非线绕型的电阻器又分为薄膜型和合成型两类。线绕型电阻器的电阻体是绕制在绝缘体上的高阻合金丝;薄膜型电阻器的电阻体是沉积在绝缘体上的一层电阻膜;而合成型电阻器的电阻体则是由导电颗粒和黏合剂(有机或无机)的机械混合物组成的,它除了可以做成实芯电阻器外,还可以做成薄膜型电阻器,如合成膜电阻器。

  电阻器按结构形式来分,又可分为圆柱形电阻器、管形电阻器、圆盘形电阻器以及平面形电阻器等。按引出线形式的不同,电阻器又可分为轴向引线型、径向引线型、同向引线型及无引线型等。按保护方式的不同,电阻器又可分为无保护、涂漆、塑压、密封和真空密封等类型。

  按用途的不同,通常电阻器可分为以下几类:

1·通用电阻器

  这类电阻器又称为普通电阻器,功率一般在0.1-10W之间,1OMΩ,工作电压一般在1kV以下,可供一般电子设备使用。

2.精密电阻

  这类电阻器的精度一般可达0.1%-2%,箔式电阻器的精度较高,可达器的阻值为1Ω-1MΩ。精密电阻器主要用于精密测量仪器及计算机设备。

3.高阻电阻器

  这类电阻器的阻值较高,一般在1x10(7)-1x10(13)Ω之间,于弱电流的检测仪器中。但它的额定功率很小,只限用二弱电流的检测仪器中.

4.功率型电阻器

  这类电阻器的额定功率一般在300w以下,其阻值较小(在几千欧以下),主要用于大功率的电路中。

5.高压电阻器

  这类电阻器的工作电压为10-100kV,外形大多细而长,多用于高压设备中。

6.高频电阻器

  这类电阻器固有的电感及电容很小,因而它的工作频率高达1OMHz以上,主要用于无线电发射机及接收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用途的电阻器,如压敏电阻、热敏电阻光敏电阻以及保险电阻等.

网友:
它除了可以做成实芯电阻器外,还可以做成薄膜型电阻器,如合成膜电阻器。

网友:
按保护方式的不同,电阻器又可分为无保护、涂漆、塑压、密封和真空密封等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