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经常因前中后宽度不一致导致卡板掉板。

楼主(2020-05-15):
我们用的是和西RF-820炉子,轨道经常因前中后宽度不一致导致卡板掉板,怀疑是保养问题。我们是月保养,现在轨道调宽的丝杆保养用的是汉克高温合成链条油,但是感觉不好用,久了容易干,还有白色的粉末。想了解下大家用的是什么高温油。不知AS380好不好用。还有,想了解下用高温油好还是高温油脂好?高温油脂会不会结块。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我们用的也是和西的炉子,表示调宽的丝杆和两条都没怎么保养过,半年加次油。有过轨道不一致的时候,他有几段的,都是拆掉连接直接调整不一致的那段。调好后不卡炉基本上就没事。感觉跟油没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