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的电感电流断续模式下的波形

楼主(2020-05-15):
想问一下buck电路的电感电流断续模式下的波形是不是这样,如果电容比较大的话,整 个周期内输出电压Vo可以认为是恒定吗?

网友:
这个电力电子书上讲的很详细,没事可以看看

网友:
    学习一下大佬的杰作

网友:
    对的,t2-t3电感电流为0,即电流波形会到零,前端有电容,实际电压波形在电流为零期间会有谐振的波形。

网友:
    断续是不是电流到0?

网友:
    嗯,找书看一下吧。纹波一定有的,就看后级的芯片能接收多大的纹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