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按键消抖代码?

楼主(2020-05-15):
下面这段代码中的红框内,两句理解不了。
请大侠帮忙解惑,谢谢!

对于这段代码我的理解是:
复位之后,keyr[3:0]值是1111,
而keyr <= {keyr[2:0],key};后,keyr的值是1-1-1-key.
如果有键按下去,那么keyr的值是1110.
而keyr[2],keyr[3],一直都是1,
所以~keyr[2] & keyr[3]和keyr[2] & ~keyr[3]一直都是0.
key值( keyr[0])的变化对 key_neg和key_pos的值,没有影响。
我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平时1,一旦有按键,keyr就会置零,那&的结果就变了,不过写的有点繁琐,我当时看这个程序给简化了,按下和松开好像弄成一个,一年了,我给忘了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1,一旦有按键,keyr就会置零,那&的结果就变了,不过写的有点繁琐,我当时看这个程序给简化了,按下和 ...

我也是啊

网友:
首先明确一点,在红框代码中取反运算符~的优先级最高。代码里你对移位的理解是正确的。

常态,keyr=1111;此时,key_neg= 0与1 =0,key_pos= 1与0 =0.

按下,keyr=1110/1100/1000/0000;此时,key_neg= 1与1 =1,key_pos= 0与x =0.

松开,keyr=0001/0011/0111/1111;此时,key_neg= 1与0 或者 0与x =0,key_pos= 1与1 =1.
//-------------
至于程序是否要合并,看个人编码习惯。总之,代码越简单越容易理解。

楼主:
每个ext_clk_25m的上升沿会进行位移:把keyr低3位和key=1 的值写到 keyr

     key_neg 只要是keyr的最高位是0 就会判断按下
     key_pos 在keyr最高位是0,keyr[2]是1,就会判断释放

     这样应该不怎么消抖吧    用连续几个位判断会不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