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FMC转USB3.0 识别KC705的问题

楼主(2020-05-15):
host(PC)使用如下图的USB3.0 FMC转换板通过FMC LPC接口连接KC705。期望host能过识别KC705这个设备(例如,lsusb 命令能够看到或者window设备管理器能看到这个USB设备)。实际无法识别这个KC705设备
【当前调试进度】

1,上电后KC705 正常启动,转换板5个LED常亮。其他硬件均确认OK;
2,KC705里面烧录了如下的固件(bulk_peRFmon.elf,它是xilinx官网提供的USB2.0的demo应用固件)
https://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application_notes/xapp891-7series-axi-usb-2-0.pdf3,个人觉得是否是USB模式设置错误,KC705 FMC port并没有设置成类似U盘那种数据传输或者存储模式。另一个方向是xilinx官网提供的USB2.0的demo应用固件不适配USB3.0。
希望能获得一些解答或者提示。

网友:
01.提问应该可以不用积分。如果积分不够,可以改为讨论模式。
02.你当前调试进度的第一步,完成了KC705的自检,证明板卡没有问题。
03.USB3.0的FMC子卡我没有使用过,但是基于调试其他子板的理解,对KC705而言,其FMC接口(HPC/LPC)一般用作HOST,而非SLAVE。
04.个人对你测试方式的理解: PC连接FMC子卡,理论上讲可以检测USB3.0的设备。如果“03”成立,其实是检测不到的……

我看一下资料,确认上述“03”是否正确再进一步回复。
PS:如果“04”理解有误,麻烦把测试需求或者连接状态描述的更直白一点^_^

楼主:
补充:
a.根据接口框图,USB芯片的控制信号由FPGA输出。
b.根据USB芯片的官方datasheet,它一般用作HOST。个人理解是它访问别的芯片或者存储设备,而非作为一个slave设备被其他访问。
c.另,KC705支持USB2.0。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
a.根据接口框图,USB芯片的控制信号由FPGA输出。
b.根据USB芯片的官方datasheet,它一般用作HOST ...

HOST或者OTG(peripheral)

网友A:
开发板issue本身没有解决,定位到基本的方向:fpga上的ULPI信号并没有接收到任何数据,也就是说问题在转换板的PHY芯片上。
由于转换板的供应商不提供更多support,暂时无法继续。
PS:在实际产品测试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原因是phy芯片的enable信号需要被拉低。如遇到类似问题可以参考。
个人觉得基本的定位策略:
1.开发板上读写USB ip寄存器是否正常,通过SDK提供的接口测试;
2.ULPI的信号是否接收到数据,可以通过协议分析仪接线测试;// ULPI没有收到数据代表数据没有到开发板上的USB IP上,问题出在更上层。
3.phy芯片功能是否正常,基本的上电,读写寄存器,是否有enable信号等等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issue本身没有解决,定位到基本的方向:fpga上的ULPI信号并没有接收到任何数据,也就是说问题在转换 ...

非常抱歉,由于个人缺乏对USB的调试经验,导致对此问题之前的回复存在问题。
---------------------------分割线---------------------------
功能:对于PC而言,KC705+FMC子卡整体作为Slave。
原因:如你怀疑,xilinx官网提供的USB2.0的demo应用固件不适配USB3.0。个人理解需要做修改,增加对芯片tusb1310a的控制。

网友(2020-06-29):
您好,我也在做usb ip的开发,最近也在参考xapp891文档,希望能和你交流。924900782是我的qq号

网友:
期待您的联系,18511891683是我的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