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JTAG下载失败问题求助

楼主(2020-05-15):
软件是ISE14.7
一个月前下载过一次成功,现在又没办法下载了。
提示错误信息:
ERROR:影响-的问题可能存在于硬件configura TI上。检查电缆,扫描链,和电源连接完好,该规范IF灭蝇灯扫描链配置中的实际硬件相匹配,并且电源供应充足,并提供正确的电压。
下载过程:
“1”:加载文件“ D:/ FPGA /FPGA_project/ISE_5_key_test/key_test.bit'...
完成。
INFO:iMPACT:1777-
读取D:/FPGA/ISE/ISE14_7/14.7/ISE_DS/ISE/spartan6/data/xc6slx9.bsd ...
INFO:iMPACT :2257- 启动时钟已在位流中更改为``JtagClk''存储在内存中
但是原始位流文件保持不变。
从位流文件读取的UserID = 0xFFFFFFFF。
从位流文件中读取的数据宽度=
1。INFO:iMPACT:501-'1':已成功添加设备xc6slx9。
-------------------------------------------------- --------------------
------------------------------ ----------------------------------------
所选零件:M25P16
取消保护扇区:FALSE
GUI- -自动连接到电缆...
INFO:iMPACT-Digilent插件:插件版本:2.4.4
INFO:iMPACT-Digilent插件:找到1个设备。
INFO:iMPACT-Digilent插件:打开设备:“ JtagHs1”,SN:210512180081
INFO:iMPACT-Digilent插件:用户名:JtagHs1
INFO:iMPACT-Digilent插件:产品名称:Digilent JTAG-HS1
INFO:iMPACT-Digilent插件:序列号:210512180081
INFO:iMPACT-Digilent插件:产品ID:30900152
INFO:iMPACT-Digilent插件:固件版本:0108
INFO:iMPACT -Digilent插件:JTAG端口号:0
INFO:iMPACT-Digilent插件:JTAG时钟频率:10000000 Hz
INFO:iMPACT-当前时间:2020/2/22 1:35:34
INFO:iMPACT:583- '0 ':从设备读取的idcode与bsdl文件中的idcode不匹配。
INFO:iMPACT:1578-'0':设备IDCODE:000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INFO:iMPACT:1579- '0 ':预期IDCODE:00000100000000000001000010010011
PROGRESS_START-开始操作。
INFO:iMPACT:583-'1':从设备读取的ID码与bsdl文件中的ID码不匹配。
INFO:iMPACT:1578-'1':设备IDCODE:000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INFO:iMPACT:1579- '1 ':预期IDCODE:00000100000000000001000010010011
PROGRESS_END-结束操作。
经过的时间= 0秒。

好像是说标识码不匹配,线和JTAG应该是好的,问题不大,驱动也有安装,还重装了一遍。
求助大佬要怎么解决,谢谢谢谢!

网友:
00.IMPACT和Vivado的Hardware_Manager无法同时扫描FPGA,否则导致FPGA加载程序失败,致错率90%;通常为Xilinx 通过USB线进行供电,电压为5V 。
01.一般针对FPGA加载位文件;对FLASH加载mcs或者bin文件,同时,在对FLASH加载程序的时候,需要选择与FLASH匹配的模型。
   如果文件选错,或者FLASH模型选错,也会导致加载失败,致错率100%
。02 . 你换台电脑或者换个板卡试试,也可以考虑换一个仿真器。
<<<建议优先排除仿真器的问题>>>>

对于仿真器扫描失败,参考以下几点:
00.IMPACT和Vivado的Hardware_Manager不能同时扫描FPGA,否则可能导致FPGA扫描失败;
01.大多数情况是下载器/仿真器接触问题,常用的处理方式是在FPGA断电情况下重新插拔(USB线和电脑,USB线和仿真器,仿真器和杜邦线,杜邦线和JTAG接口);
02.重启电脑,重启FPGA;
03.更换仿真器/下载器尝试;
04.更换电脑尝试(仿真器驱动会和极个别的软件有冲突,导致仿真器不稳定)。

网友A:
你发的信息里有两条检查一下:
一。
INFO:iMPACT:2257-在存储在内存中的位流中,启动时钟已更改为“ JtagClk”,
但是原始位流文件保持不变。
b。
INFO:iMPACT:583-'0':从设备读取的ID码与bsdl文件中的ID码不匹配。
INFO:iMPACT:1578-'0':设备IDCODE:000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INFO:iMPACT:1579- '0 ':预期IDCODE:00000100000000000001000010010011
PROGRESS_START-开始操作。
INFO:iMPACT:583-'1':从设备读取的ID码与bsdl文件中的ID码不匹配。
INFO:iMPACT:1578-'1':设备IDCODE:000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信息:iMPACT:1579-'1':预期IDCODE:00000100000000000001000010010011

建议优先排除a的问题,这个一般在位设置里。看着像工程的器件模型与实际硬件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信息里有两条检查一下:
一。
INFO:iMPACT:2257-在存储在内存中的位流中,启动时钟已更改为“ Jt ...

还有一点,仿真器一共两根线:一根USB线(长度限制在1.5米内),和一组排线/杜邦线(长度试图控制在15cm内,过长的话会出现扫链异常或者烧写异常情况)。

楼主:
打算买根新的杜邦线试试看,过几天到了再回复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算买根新的杜邦线试试看,过几天到了再回复你。

换根新的杜邦线就行了,可能是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