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无法烧写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0-05-15):
    mcu使用的AT91SAM3S4B,通过SWD口无法烧写程序,MCU供电VDDIN 3.3VVDDCOREVDDIO都为1.8VVDDPLL1.8V,也换了几个板卡试,都有这个问题,有大神帮忙看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线接对着没啊

网友:
    仔细检查,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换个mcu吧

网友:
    看线连对着嘛

网友:
    如果换几个办卡都有问题,你看看下载器好着吗

网友:
    这么CPU有问题,要么烧写器有问题,换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