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散热的方法

楼主(2020-05-16):
    在许多应用中,电源模块基板上的热量要经导热元件传导到较远的散热面上。这样,电源模块基板的温度将等于散热面的温度、导热元件的温升及两接触面的温升之和。导热元件的热阻与其长度L成正比,与其截面积及导热率反比,选用适当的材料和截面积,也可以减小导热元件的热阻。在安装空间和成本都允许的条件下,应选用热阻值最小的散热器。应当记住,电源模块基板温度略微降低一点,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就会显著提高。
    散热片的制造材料是影响效能的重要因素,选择时必须加以注意。在大部分应用中,电源模块产生的热量将从基板传导到散热器或导热元件上。但是在电源模块基板和导热元件之间的接触面上将产生温度差,这种温度差必须加以控制, 热阻串联在散热回路中,基板的温度应为接触面的温升和导热元件的温度之和。如果不加控制,接触面的温升会特别明显的。接触面的面积应尽可能大一些,并且接触面的平滑度应当在5密耳(0.005英寸)以内。为了消除表面的凹凸不平,在接触面上应填充导热胶或导热垫。)采取适当的措施后,接触面的热阻可降到0.1℃/W以下。只有降低散热热阻(RTH)或降低功耗(Ploss)才能降低温升,增加TAmax,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跟应用环境温度有关,影响参数包括损耗功率Ploss、热阻RTH和最高电源壳温TC。效率高和散热较佳的电源温升会较低。在标称功率输出时,它们的可用温度会有余量。效率较低或散热较差的电源的温升会较高。它们需要风冷或降额使用.
    金属材料热传导系数
    317W/mK
    429W/mK
    401W/mK
    48W/mK
    237W/mK
    AA6061铝合金155W/mK
    AA6063铝合金201W/mK
    ADC12铝合金96W/mK
    AA1070铝合金226W/mK
    AA1050铝合金209W/mK
    电脑主板、芯片、CPU、电池、显卡等电子元器件散热,推荐选择导热硅胶片、导热硅脂、导热石墨片!
    合肥傲琪致力于成为世界优秀的导热材料及导热解决方案供应商,经过多年成长和沉淀,公司拥有一流的研发和服务团队,和众多行业标杆企业结成紧密合作关系;公司主要产品有:导热硅胶片、导热硅脂、合成石墨片、导热泥、金属散热材料、耐高温材料、纳米材料、碳纤维制冷系统等热界面导热、散热、填充、绝缘、减震、环保等新型电子部件以其材料的技术研发、生产、加工模切及销售为一体。
    联系人:董经理 联系方式:15385137197
    欢迎您来索取样品,我们免费送样品给贵公司检测。
    散热技术 专业生产导热硅胶片厂家,价格实惠。 解决散热最佳的导热材料 有导热、绝缘、防震、散热作用 片状材料 任意裁剪 各种尺寸厚度均有

网友A:
    电源模块基板温度略微降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模块基板温度略微降低一点

可以的,降温效果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