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好的PCB拿出去加工,可以生成不带3D模型的PCB文件吗?

楼主(2020-05-16):
就不只是隐藏,而是无法显示3D库的PCB文件

网友:
    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能出GERBER?能出板厂就能做。

网友A:
    你是为了保密吧,那生成GerBer文件最好,很早以前我的朋友用99SE画的PCB图问我怎么发给厂家不包含网络?我说你的文件不大就整个复制到PCB库任何一个封装里,然后再剪切出来,那就成了一堆线,不含封装,也不含网络,估计不影响做PCB,但是,这个方法我没有试过,也没有问过朋友是否好用。不过任何东西要保密都是相对的,遇到笨蛋,你就是把全套图纸交给他他也做不出来,遇到高手,只要知道你做的是个什么东西,根本不用看你的电路,自己就能做出来,或许做的比你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为了保密吧,那生成GerBer文件最好,很早以前我的朋友用99SE画的PCB图问我怎么发给厂家不包含网络?我说 ...

是这个意思,就是希望pcb不要带comment、3d封装,网络表倒还行
    怎么生成GerBer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就是希望pcb不要带comment、3d封装,网络表倒还行
怎么生成GerBer文件?

    电路设计的需求不同,对GerBer文件的需求也不同,我设计的东西不值钱,不量产,对保密要求不高,又不怕收到那个什么函,我只要保证我画的PCB图印制板厂不会做错就可以了,不想研究GerBer文件如何出,GerBer文件的操作有教程,有这个需求就找来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就是希望pcb不要带comment、3d封装,网络表倒还行
怎么生成GerBer文件?

    今天跳槽入的这家公司就是这样,PCB发出去时又变成没网络的,因为没了网络,又不能DRC检查,结果上周六加班做的板,发出去打样时,没有把所有层打开复制,这样发出去做回来的板就少了一层,结果领导让我自己再花钱重新打样。 就搞不懂,为什么这么怕别人泄密,又不直接用GERBER文件。

楼主:
    现在的我试到方法是另存为PCB 4.0格式的文件,就没有3D库了

网友:
    板子让人看到的,没有啥秘密可言

网友:
      办法还是有的。用查找相似对象,解开器件的锁定状态。这样就能全部选品3D模型的那一层。

网友(2020-06-16):
    要么把3D模型全删了,或者直接熬出GBRBER文件就行了

网友(2020-07-28):
    你只上传加工文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