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丝印是 IB J809 YP 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20-05-16):
    二极管丝印是 IB J809 YP 是什么二极管,只能看出来是君耀的,有没有人认识这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是TVS么

网友:
    这个不好确定,

网友:
    这个没用过。

网友:
    给个实物图片看看呗

网友A(2020-07-10):
    SMAJ36CA 丝印YP,我司有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J36CA 丝印YP,我司有生产。

    你好可以说一下应用场合么

网友:
    产品类型:TVS Diodes
    极性:Bidirectional
    工作电压:36 V
    端接类型:SMD/SMT
    封装 / 箱体:DO-214AC-2
    击穿电压:40 V
    钳位电压:58.1 V
    峰值脉冲功耗 (Pppm):400 W
    SMAJ36CA可以应用在工作电压小于DC30V部分的电路做过压保护,具体要看实际情况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说一下应用场合么

我手机号13775299578 微信也是。我们主要做TVS ESD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