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同网络过孔重叠

楼主(2020-05-17):
不同网络的过孔带着线移动的时候其他线会避让,同网络上的过孔鼠标移动到一起都不会避让或者报错。clearence间距 via 相关的数值没有为0的啊?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在规则里设置,而是在软件的设置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在规则里设置,而是在软件的设置里设置

还能具体点吗?

楼主:
    自己研究出来了,只需要在clearence 规则下新建一个same net only 的新规则就行,然后可以针对同网络下的比如过孔和过孔,过孔和焊盘之类的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