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驱动的电路,高低温测试,电流温漂了

楼主(2020-05-17):
恒流源驱动的电路,温升40度,或者下降40度,高温电流减少,低温电流增加,原理图就是常用的恒流源驱动电路,一个MOS管,一个运放,几个电阻。负载是阻性负载,谁遇到这样的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A:
按照你阻值的变化量,可以考虑一下MOS管的Rds(on)正温度系数特性

楼主:
重新上传一张图,解释一下     红色曲线是低温下,扫描DAC的值,低温电流减去常温下电流的值,是正数,说明低温电流增加了,高温电流减去常温电流,是负数,电流减少了,其他条件都没有变,仅仅改变温度

网友B:
用431搭恒流源呢?

网友:
    看下你用的电容,材质不对的话是有高温漂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阻值的变化量,可以考虑一下MOS管的Rds(on)正温度系数特性

Rds(on)正温度系数特性,考虑到了,但是看datasheet里面 40度 温升变化,Rds 变化大概有10毫欧左右,但是这个Rds 是完全导通的阻值,我们是用来控电流的,不是工作在完全导通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31搭恒流源呢?

    不是,就是运放控制的pmos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