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网不在中心的调节方法

楼主(2020-05-18):
    钢网不在中心的调节方法

以前的方法: 用切断气路,手动调节钢网的方法,找到识别点。 缺点:
    1、如果钢网一动,又得重新调节。
    2、下次生产时,还得重新调节。浪费时间。
新方法:
    我们目前得DEK 本身有这一功能,只是我们没有用到。
    方法:
1、首先用常规的方法,先找到四个识别点,如果没有问题,就OK 了,
    2、如果有问题,肯定是中心偏差太大,补偿不过来。
他会提示三个数据: XF=XXX XR=XXX Y=XXX 请注意分析这三个数据:
    如:
    A、XR=3.2 XF=2.5 Y=12 Y方向需要调整。
    B、XR=-14.2 XF=-12.5 Y=2 X方向需要调整。
C、XR=15.2 XF=16.5 Y=12 X,Y方向都需要调整。
    D、XR= - 9.2 XF=8.5 Y=12 角度需要调整。 X,Y 的最大值为正负10。如果大于10就需要手动修改别的数据来补偿。 理论上该数字越小越好。
    X 方向的补偿方法:通过调节BOARD STOP 的X方向位置来补偿。一般BOARD STOP 的位置是BOARD LENGTH 的一半。把XF,XR的平均值,加到BOARD STOP 上即可。 例如:B组数据:XR=-14.2 XF=-12.5 Y=2 板尺寸为233.5X280 BOARD STOP X =140 修改后 BOARD STOP X =140+(14.2+12.5)/ 2 存盘退出,重新做一次识别点即可。 注意:如果做识别点的过程中出现什么超极限等,不用管他做下去,我们需要那三个数据。
    Y 方向的补偿方法: 首先数据显示Y向需要补偿时打开一个选项如下: CUSTOM SCREEN DISABLED 设置为:ENABLE 就会在下面多出几个选项: CUSTOM SCREEN ENABLE PRINT AREA LENGTH 508.5 PRINT AREA WIDTH 510.0 DIST。 TO IMAGE 368.3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 DIST。TO IMAGE 的数据调整Y方向的补偿。 在SCREEN IMAGE 选 CENTRE 时 DIST。 TO IMAGE 的意思钢网图形中心到后面钢网边的距离。
请注意这个数据:正常情况下,我们的钢网为29寸,即29X25.4/2=368.3 也可手工测量该数据输入,如果已取到上面三个数据可以把这个数据加上Y 即可。 例如:A、XR=3.2 XF=2.5 Y=12 DIST。 TO IMAGE 368.3+12=380.3 然后存盘退出,重新做一次识别点即可。 如果象:C、XR=15.2 XF=16.5 Y=12 可同时补偿X,Y。 象:D、XR= - 9.2 XF=8.5 Y=12 XR XF 相差较大的,角度有问题的,除了重做钢网,目前还没有好的方法。
注意:改完数据后,重做识别点前别忘了把 SCREEN X REAR SCREEN X FROWARD SCREEN Y AXIS 改为零。 优点:数据存盘,下一次不用再调整,速度块。钢网没问题的一次成功,有问题的也只需要再来一次。

网友:
    楼主分享的这个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