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结构的TTL与非门和OC门、三态门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0-05-18):
    图腾结构的TTL与非门和OC门、三态门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网友:
    答:图腾结构的TTL与非门采用的推挽输出,通常不允许将几个同类门的输出端并联 起来使用,正常情况下,图腾结构TTL与非门输出对输入可实现与非逻辑;集电极开路的 TTL与非门又称为0C门,多个0C门的输出端可以并联起来使用,实现“线与”逻辑功能, 还可用作与或非逻辑运算等;三态门和图腾结构的TTL与非门相比,结构上多出了一个使 能端,让使能端处有效状态时,三态门与图腾结构TTL 与非门功能相同,若使能端处无效 态,则三态广]输出呈高阻态,这时无论输入如何,输出均为高阻态。基于三态门的特点, 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的总线结构。

网友:
    正常情况下,图腾结构TTL与非门输出对输入可实现与非逻辑;

网友:
    基于三态门的特点, 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的总线结构。

网友:
    多个0C门的输出端可以并联起来使用,实现“线与”逻辑功能, 还可用作与或非逻辑运算等;三态门和图腾结构的TTL与非门相比,结构上多出了一个使 能端,让使能端处有效状态时

网友:
    集电极开路的 TTL与非门又称为0C门,多个0C门的输出端可以并联起来使用,实现“线与”逻辑功能, 还可用作与或非逻辑运算等;三态门和图腾结构的TTL与非门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