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操作问题

楼主(2020-05-18):
我在AD 用 interactive routing时,本来两个焊盘之间只要连一个线就行(参见下图“基本布线”),但我为了防止其中一根线断掉(工作环境恶劣),打算走两根线。可是,每当我画好一根线,它就自动删除另一根线!请问怎么关掉这功能啊?谢谢!

网友A:
快捷键O、T.去掉自动移除闭合回路

网友B:
走线时按tab,自动移除闭合回路把那个勾掉,再走别的线时记得再勾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O、T.去掉自动移除闭合回路

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下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时按tab,自动移除闭合回路把那个勾掉,再走别的线时记得再勾起来

好的,谢谢啦

网友:
    昨天刚好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后面直接画了一个填充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