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器有哪几种常见的电路结构形式?它们各有什么样的动作特点?

楼主(2020-05-18):
触发器有哪几种常见的电路结构形式?它们各有什么样的动作特点?

网友A:
答:触发器常见的结构形式有①与非门构成的基本RS触发器,其动作特点是:输入信 号在电平触发的全部作用时间里,都能直接改变输出端Q的状态;②钟控的RS触发器,其 动作特点:当CP=0时,无论两个输入端R和S如何,触发器的状态不能发生改变;只有当 作为同步信号的时钟脉冲到达时,触发器才能按输入信号改变状态;③主从型JK触发器, 其动作特点:主从型JK触发器的状态变化分两步动作。第1步是在CP为“1”期间主触发 器接收输入信号且被记忆下来,而从触发器被封锁不能动作;第2步是当CP下降沿到来时, 从触发器被解除封锁,接收主触发器在CP为1期间记忆下来的状态作为控制信号,使从触 发器的输出状态按照主触发器的状态发生变化;之后,由于主触发器在CP=0期间被封锁 状态不再发生变化,因此,从触发器也就保持了CP下降沿到来时的状态不再发生变化。即 主从型JK触发器的输出状态变化发生在CP脉冲的下降沿。 主触发器本身是一个钟控的RS触发器,因此在CP=1的全部期间都受输入信号的控 制,即存在“空翻”现象。但是,只有下降沿到来前的主触发器状态,才是改变从触发器 状态的控制信号,而下降沿到达时刻的主触发器状态不一-定是从触发器的控制信号;④维 持阻塞型D触发器,其动作特点:维持阻塞D触发器的次态仅取决于CP信号上升沿到达前 一瞬间(这- -时刻与上升沿到达时的间隔趋近于零)输入的逻辑状态,而在这- -瞬间之前 和之后,输入的状态变化对输出不能够并生影响。

网友B:
与非门构成的基本RS触发器,其动作特点是:输入信 号在电平触发的全部作用时间里,都能直接改变输出端Q的状态;

网友:
钟控的RS触发器,其 动作特点:当CP=0时,无论两个输入端R和S如何,触发器的状态不能发生改变;只有当 作为同步信号的时钟脉冲到达时,触发器才能按输入信号改变状态

网友C:
主从型JK触发器, 其动作特点:主从型JK触发器的状态变化分两步动作。第1步是在CP为“1”期间主触发 器接收输入信号且被记忆下来,而从触发器被封锁不能动作;第2步是当CP下降沿到来时, 从触发器被解除封锁,接收主触发器在CP为1期间记忆下来的状态作为控制信号,使从触 发器的输出状态按照主触发器的状态发生变化;之后,由于主触发器在CP=0期间被封锁 状态不再发生变化,因此,从触发器也就保持了CP下降沿到来时的状态不再发生变化。即 主从型JK触发器的输出状态变化发生在CP脉冲的下降沿。 主触发器本身是一个钟控的RS触发器,因此在CP=1的全部期间都受输入信号的控 制,即存在“空翻”现象。但是,只有下降沿到来前的主触发器状态,才是改变从触发器 状态的控制信号,而下降沿到达时刻的主触发器状态不一-定是从触发器的控制信号;

网友:
维 持阻塞型D触发器,其动作特点:维持阻塞D触发器的次态仅取决于CP信号上升沿到达前 一瞬间(这- -时刻与上升沿到达时的间隔趋近于零)输入的逻辑状态,而在这- -瞬间之前 和之后,输入的状态变化对输出不能够并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非门构成的基本RS触发器,其动作特点是:输入信 号在电平触发的全部作用时间里,都能直接改变输出端Q的状 ...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触发器常见的结构形式有①与非门构成的基本RS触发器,其动作特点是:输入信 号在电平触发的全部作用时间 ...

谢谢,你的回答好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从型JK触发器, 其动作特点:主从型JK触发器的状态变化分两步动作。第1步是在CP为“1”期间主触发 器接收 ...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