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λ0/4终端开路和终端短路传输线

楼主(2020-05-18):
试比较λ0/4终端开路和终端短路传输线,与相应LC串联谐振电路和LC并联谐振
电路的区别。

网友:
+ nλ 短路和终端开路的传输线,只在4 处输入端的等效阻抗与相应的 LC并联谐振电路和LC串联谐振电路的阻抗相同,在其余地方不能和LC 并谐振电路LC串联谐振电路的阻抗相同且变化率不- -样。

网友:
只在4 处输入端的等效阻抗与相应的 LC并联谐振电路和LC串联谐振电路的阻抗相同

网友:
在其余地方不能和LC 并谐振电路LC串联谐振电路的阻抗相同且变化率不- -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