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检测方法

楼主(2020-05-18):
电子元器件检测方法
电子元器件的检测是所有电器维修的一项基本功, 如何准确有效地检测元器件的相关
参数, 判断元器件的是否正常, 不是一件千篇一律的事, 必须根据不同的元器件
采用不同的方法, 从而判断元器件的正常与否。特别对初学者来说, 熟练掌握常
用元器件的检测方法和经验很有必要, 以下对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检测经验和方法
进行介绍供对考。
一、电阻器的检测方法与经验:
1  固定电阻器的检测。
A  将两表笔(不分正负)分别与电阻的两端引脚相接即可测出实际电阻值。为了
提高测量精度, 应根据被测电阻标称值的大小来选择量程。由于欧姆挡刻度的非
线性关系, 它的中间一段分度较为精细, 因此应使指针指示值尽可能落到刻度的
中段位置, 即全刻度起始的20% 〜80% 弧度范围内, 以使测量更准确。根据电
阻误差等级不同。读数与标称阻值之间分别允许有± 5% 、± 10% 或± 20% 的误差。
如不相符, 超出误差范围, 则说明该电阻值变值了。
B  注意: 测试时, 特别是在测几十kΩ以上阻值的电阻时, 手不要触及表笔和
电阻的导电部分; 被检测的电阻从电路中焊下来, 至少要焊开一个头, 以免电路
中的其他元件对测试产生影响, 造成测量误差; 色环电阻的阻值虽然能以色环标
志来确定, 但在使用时最好还是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其实际阻值。
2  水泥电阻的检测。检测水泥电阻的方法及注意事项与检测普通固定电阻完全
相同。
3  熔断电阻器的检测。在电路中, 当熔断电阻器熔断开路后, 可根据经验作出
判断: 若发现熔断电阻器表面发黑或烧焦, 可断定是其负荷过重, 通过它的电流
超过额定值很多倍所致; 如果其表面无任何痕迹而开路, 则表明流过的电流刚好
等于或稍大于其额定熔断值。对于表面无任何痕迹的熔断电阻器好坏的判断, 可
借助万用表R× 1 挡来测量, 为保证测量准确, 应将熔断电阻器一端从电路上焊
下。若测得的阻值为无穷大, 则说明此熔断电阻器已失效开路, 若测得的阻值与
标称值相差甚远, 表明电阻变值, 也不宜再使用。在维修实践中发现, 也有少数
熔断电阻器在电路中被击穿短路的现象, 检测时也应予以注意。
  电位器的检测。检查电位器时, 首先要转动旋柄, 看看旋柄转动是否平滑,
开关是否灵活, 开关通、断时“喀哒”声是否清脆, 并听一听电位器内部接触点和电阻体摩擦的声音, 如有“沙沙”声, 说明质量不好。用万用表测试时, 先根据被
测电位器阻值的大小, 选择好万用表的合适电阻挡位, 然后可按下述方法进行检
测。
A  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测“1”、“2”两端, 其读数应为电位器的标称阻值, 如万用
表的指针不动或阻值相差很多, 则表明该电位器已损坏。
B  检测电位器的活动臂与电阻片的接触是否良好。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1”、
“2”(或“2”、“3”)两端, 将电位器的转轴按逆时针方向旋至接近“关”的位置, 这时
电阻值越小越好。再顺时针慢慢旋转轴柄, 电阻值应逐渐增大, 表头中的指针应
平稳移动。当轴柄旋至极端位置“3”时, 阻值应接近电位器的标称值。如万用表
的指针在电位器的轴柄转动过程中有跳动现象, 说明活动触点有接触不良的故
障。
5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的检测。检测时, 用万用表R× 1 挡, 具体可分两
步操作:
A  常温检测(室内温度接近25℃ ); 将两表笔接触PTC 热敏电阻的两引脚测出其
实际阻值, 并与标称阻值相对比, 二者相差在± 2Ω内即为正常。实际阻值若与标
称阻值相差过大, 则说明其性能不良或已损坏。
B  加温检测; 在常温测试正常的基础上, 即可进行第二步测试— 加温检测, 将
一热源(例如电烙铁)靠近PTC 热敏电阻对其加热, 同时用万用表监测其电阻值是
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如是, 说明热敏电阻正常, 若阻值无变化, 说明其性能
变劣, 不能继续使用。注意不要使热源与PTC 热敏电阻靠得过近或直接接触热
敏电阻, 以防止将其烫坏。
6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的检测。
(1)、测量标称电阻值Rt   用万用表测量NTC 热敏电阻的方法与测量普通固
定电阻的方法相同, 即根据NTC 热敏电阻的标称阻值选择合适的电阻挡可直接
测出Rt的实际值。但因NTC 热敏电阻对温度很敏感, 故测试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A  Rt 是生产厂家在环境温度为25℃ 时所测得的, 所以用万用表测量Rt 时, 亦
应在环境温度接近25℃ 时进行, 以保证测试的可信度。B  测量功率不得超过规
定值, 以免电流热效应引起测量误差。C  注意正确操作。测试时, 不要用手捏
住热敏电阻体, 以防止人体温度对测试产生影响。
(2)、估测温度系数α t   先在室温t1 下测得电阻值Rt1, 再用电烙铁作热源,
靠近热敏电阻Rt, 测出电阻值RT2, 同时用温度计测出此时热敏电阻RT 表面的
平均温度t2 再进行计算。 7  压敏电阻的检测。用万用表的R× 1k 挡测量压敏电阻两引脚之间的正、反向
绝缘电阻, 均为无穷大, 否则, 说明漏电流大。若所测电阻很小, 说明压敏电阻
已损坏, 不能使用。
8  光敏电阻的检测。
A  用一黑纸片将光敏电阻的透光窗口遮住, 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基本保持不动,
阻值接近无穷大。此值越大说明光敏电阻性能越好。若此值很小或接近为零, 说
明光敏电阻已烧穿损坏, 不能再继续使用。
B  将一光源对准光敏电阻的透光窗口, 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应有较大幅度的摆
动, 阻值明显减些? 此值越小说明光敏电阻性能越好。若此值很大甚至无穷大,
表明光敏电阻内部开路损坏, 也不能再继续使用。
C  将光敏电阻透光窗口对准入射光线, 用小黑纸片在光敏电阻的遮光窗上部晃
动, 使其间断受光, 此时万用表指针应随黑纸片的晃动而左右摆动。如果万用表
指针始终停在某一位置不随纸片晃动而摆动, 说明光敏电阻的光敏材料已经损
坏。
二、电容器的检测方法与经验
1  固定电容器的检测
A  检测10pF 以下的小电容 因10pF 以下的固定电容器容量太小, 用万用表
进行测量, 只能定性的检查其是否有漏电, 内部短路或击穿现象。测量时, 可选
用万用表R× 10k 挡, 用两表笔分别任意接电容的两个引脚, 阻值应为无穷大。
若测出阻值(指针向右摆动)为零, 则说明电容漏电损坏或内部击穿。
B  检测10PF〜0  01μF 固定电容器是否有充电现象, 进而判断其好坏。万用表
选用R× 1k 挡。两只三极管的β 值均为100 以上, 且穿透电流要些? 可选用3DG6
等型号硅三极管组成复合管。万用表的红和黑表笔分别与复合管的发射极e和集
电极c相接。由于复合三极管的放大作用, 把被测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予以放大,
使万用表指针摆幅度加大, 从而便于观察。应注意的是: 在测试操作时, 特别是
在测较小容量的电容时, 要反复调换被测电容引脚接触A、B两点, 才能明显地
看到万用表指针的摆动。
C  对于0  01μF 以上的固定电容, 可用万用表的R× 10k 挡直接测试电容器有无
充电过程以及有无内部短路或漏电, 并可根据指针向右摆动的幅度大小估计出电
容器的容量。? ?
2  电解电容器的检测? ?A  因为电解电容的容量较一般固定电容大得多, 所以, 测量时, 应针对不同容
量选用合适的量程。根据经验, 一般情况下, 1〜47μF 间的电容, 可用R×1k 挡
测量, 大于47μF 的电容可用R×100 挡测量。? ?
B  将万用表红表笔接负极, 黑表笔接正极, 在刚接触的瞬间, 万用表指针即向
右偏转较大偏度(对于同一电阻挡, 容量越大, 摆幅越大), 接着逐渐向左回转,
直到停在某一位置。此时的阻值便是电解电容的正向漏电阻, 此值略大于反向漏
电阻。实际使用经验表明, 电解电容的漏电阻一般应在几百kΩ以上, 否则, 将
不能正常工作。在测试中, 若正向、反向均无充电的现象, 即表针不动, 则说明
容量消失或内部断路;如果所测阻值很小或为零, 说明电容漏电大或已击穿损坏,
不能再使用。
C  对于正、负极标志不明的电解电容器, 可利用上述测量漏电阻的方法加以判
别。即先任意测一下漏电阻, 记住其大小, 然后交换表笔再测出一个阻值。两次
测量中阻值大的那一次便是正向接法, 即黑表笔接的是正极, 红表笔接的是负极。
D  使用万用表电阻挡, 采用给电解电容进行正、反向充电的方法, 根据指针向
右摆动幅度的大小, 可估测出电解电容的容量。? ?
3  可变电容器的检测? ?
A  用手轻轻旋动转轴, 应感觉十分平滑, 不应感觉有时松时紧甚至有卡滞现象。
将载轴向前、后、上、下、左、右等各个方向推动时, 转轴不应有松动的现象。
B  用一只手旋动转轴, 另一只手轻摸动片组的外缘, 不应感觉有任何松脱现象。
转轴与动片之间接触不良的可变电容器, 是不能再继续使用的。
C  将万用表置于R× 10k 挡, 一只手将两个表笔分别接可变电容器的动片和定片
的引出端, 另一只手将转轴缓缓旋动几个来回, 万用表指针都应在无穷大位置不
动。在旋动转轴的过程中, 如果指针有时指向零, 说明动片和定片之间存在短路
点; 如果碰到某一角度, 万用表读数不为无穷大而是出现一定阻值, 说明可变电
容器动片与定片之间存在漏电现象。? ?
三、电感器、变压器检测方法与经验? ?
1  色码电感器的的检测? ? 将万用表置于R× 1 挡, 红、黑表笔各接色码电感器
的任一引出端, 此时指针应向右摆动。根据测出的电阻值大小, 可具体分下述三
种情况进行鉴别: ? ?
A  被测色码电感器电阻值为零, 其内部有短路性故障。2  中周变压器的检测? ?
A  将万用表拨至R× 1 挡, 按照中周变压器的各绕组引脚排列规律, 逐一检查各
绕组的通断情况, 进而判断其是否正常。
B  检测绝缘性能? ? 将万用表置于R× 10k 挡, 做如下几种状态测试: ? ?
(1)初级绕组与次级绕组之间的电阻值; ? ?
(2)初级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 ?
(3)次级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上述测试结果分出现三种情况: ? ?
(1)阻值为无穷大: 正常; ? ?
(2)阻值为零: 有短路性故障; ? ?
(3)阻值小于无穷大, 但大于零: 有漏电性故障。? ?
3  电源变压器的检测? ?
A  通过观察变压器的外貌来检查其是否有明显异常现象。如线圈引线是否断
裂, 脱焊, 绝缘材料是否有烧焦痕迹, 铁心紧固螺杆是否有松动, 硅钢片有无锈
蚀, 绕组线圈是否有外露等。
B  绝缘性测试。用万用表R× 10k 挡分别测量铁心与初级, 初级与各次级、铁心
与各次级、静电屏蔽层与衩次级、次级各绕组间的电阻值, 万用表指针均应指在
无穷大位置不动。否则, 说明变压器绝缘性能不良。
C  线圈通断的检测。将万用表置于R× 1 挡, 测试中, 若某个绕组的电阻值为无
穷大, 则说明此绕组有断路性故障。
D  判别初、次级线圈。电源变压器初级引脚和次级引脚一般都是分别从两侧引
出的, 并且初级绕组多标有220V字样, 次级绕组则标出额定电压值, 如15V、
24V、35V 等。再根据这些标记进行识别。
E  空载电流的检测。(a)  直接测量法。将次级所有绕组全部开路, 把万用表置于交流电流挡(500mA,
串入初级绕组。当初级绕组的插头插入220V 交流市电时, 万用表所指示的便是
空载电流值。此值不应大于变压器满载电流的10% 〜20% 。一般常见电子设备
电源变压器的正常空载电流应在100mA左右。如果超出太多, 则说明变压器有
短路性故障。
(b)  间接测量法。在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中串联一个10 ? /5W 的电阻, 次级仍全
部空载。把万用表拨至交流电压挡。加电后, 用两表笔测出电阻R两端的电压
降U, 然后用欧姆定律算出空载电流I 空, 即I 空=U/R。F  空载电压的检测。
将电源变压器的初级接220V 市电, 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接依次测出各绕组的空载
电压值(U21、U22、U23、U24)应符合要求值, 允许误差范围一般为: 高压绕组≤± 10
% , 低压绕组≤± 5% , 带中心抽头的两组对称绕组的电压差应≤± 2% 。G  一般小
功率电源变压器允许温升为40℃ 〜50℃ , 如果所用绝缘材料质量较好, 允许温
升还可提高。
H  检测判别各绕组的同名端。在使用电源变压器时, 有时为了得到所需的次级
电压, 可将两个或多个次级绕组串联起来使用。采用串联法使用电源变压器时,
参加串联的各绕组的同名端必须正确连接, 不能搞错。否则, 变压器不能正常工
作。I.电源变压器短路性故障的综合检测判别。电源变压器发生短路性故障后的
主要症状是发热严重和次级绕组输出电压失常。通常, 线圈内部匝间短路点越多,
短路电流就越大, 而变压器发热就越严重。检测判断电源变压器是否有短路性故
障的简单方法是测量空载电流(测试方法前面已经介绍)。存在短路故障的变压
器, 其空载电流值将远大于满载电流的10% 。当短路严重时, 变压器在空载加
电后几十秒钟之内便会迅速发热, 用手触摸铁心会有烫手的感觉。此时不用测量
空载电流便可断定变压器有短路点存在。

网友:
在电路中, 当熔断电阻器熔断开路后, 可根据经验作出判断: 若发现熔断电阻器表面发黑或烧焦, 可断定是其负荷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