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蓝牙”通信系统中,需要设计一个5阶最大平滑带阻滤波电路

楼主(2020-05-18):
在“蓝牙”通信系统中,需要设计一个5阶最大平滑带阻滤波电路,要求中心频率为2.45GHz,带宽为15%,输入和输出阻抗为75欧姆

网友A:
首先设计归一化低通滤波电路,据设计要求选用5阶巴特沃兹滤波电路, 参考表5-2可得归一化常数为: 8。=8。=1,8=8s=0.618,82=84=1.618,83=2 选用首元件为并联电容的滤波电路λλ
串联电感用终端短路的4传输线替代,并联电容用终端开路的4传输线替

微带线的特征阻抗可用带宽系数bf归一化参数计算即可

网友B:
首先设计归一化低通滤波电路,据设计要求选用5阶巴特沃兹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设计归一化低通滤波电路,据设计要求选用5阶巴特沃兹滤波电路, 参考表5-2可得归一化常数为: 8。=8。=1 ...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设计归一化低通滤波电路,据设计要求选用5阶巴特沃兹滤波电路

谢谢,你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