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点下金属层. (under bump metal, JBM)起什么作用,请举例说明

楼主(2020-05-18):
凸点下金属层. (under bump metal,JBM)起什么作用,请举例说明。

网友:
金凸点与铝电极之间设有复合金属层,称 其为凸点下金属层UBM。 UBM一般由溅射镀膜法制作,其下层为 Ti/W, 用作防扩散层,其上层为Au,用作 电镀Au层的连接层。电镀Au时UBM还起到 电流通路的作用,在电镀过程中,Au逐层 沉积在UBM之.上。

网友:
    金凸点与铝电极之间设有复合金属层,称 其为凸点下金属层UBM

网友:
    UBM一般由溅射镀膜法制作,其下层为 Ti/W, 用作防扩散层,其上层为Au,用作 电镀Au层的连接层

网友:
    我又来了,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