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有做军标的朋友吗?咨询151A和151B有什么差别,151A和152A啥差别?

楼主(2020-05-18):
如题,谢谢。

网友:
    等大神答案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7847&highlight=151A
这个里面详细介绍151

网友:
151A是主要电磁兼容的相关要求,152A是主要电磁兼容的相关测量方法,两者都是97版的标准,现在都不用了,现在用的是151B-2013,151B电磁兼容相关要求+测量的合集,把151A和152A合在一起了。简单理解就是151A+152A=151B

网友(2020-11-24):
    个人感觉,通俗点说:151A测试时设备只接电源线,151B测试时设备要把负载的电缆也要接入。电缆多了,电磁兼容就不好过了。

网友:
    GJB151A/152A已经作废了。目前适用的应该是升级版的GJB151B。
只不过有些单位还没有完全地转换过来(原因在于:部分内容是一样的)。
    GJB151A/152A是配套使用的。151A是电磁兼容的极限值要求,152A是151A的相应的测量方法,

网友:
    GJB151A/152A标准书上的名字,已经把两者的内涵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
    是不是将要推出151C?

网友:
    A源自于MIL-STD标准。
    经过近十多年的实践,升级为B。
    再经过若干年的实践,发展为C,也是可能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