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znet的芯片RSVD引脚接地

楼主(2020-05-18):
wiznet的芯片的RSVD引脚例程图纸给的是10K电阻拉低,手册上说接地。
请教是否可以直接接到GND上?

网友:
可以,亲自测试过了,没问题

网友A:
可以的,放心做吧

网友:
你试一下,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放心做吧

谢谢,我试过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