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LINUX开发环境并编译LINUX和UBOOT以及生成设备树过程总结

楼主(2020-05-18):
/WORK/Linux_Digilent/linux-digilent-3.6-digilent-13.01/arch/ARM

1 安装xilinx 编译工具链
进入Ubuntu系统,按Ctrl+Alt+T调出Terminal终端。输入sudo passwd root,会要求输入用户密码,然后重置root的密码,这里密码都不会显示。重置完后输入su root,再输入刚刚重置的root密码即可进入root
这里要说明很关键的一点,一定要把目录设置好。
在root目录下,输入mkdir /zed,在zed下创建tool,将下载的xilinx-2011.09-50-arm-xilinx-linux-gnueabi.bin拷贝到tool目录下。
输入cd /root/zed/tool
然后./xilinx-2011.09-50-arm-xilinx-linux-gnueabi.bin
此时系统会提示权限不够,需要如下方式输入
chmod 777 xilinx-2011.09-50-arm-xilinx-linux-gnueabi.bin
之后再输入./xilinx-2011.09-50-arm-xilinx-linux-gnueabi.bin 弹出安装界面,每次都点击next即可。但是需要记住下图中安装的路径。

2 设置环境变量(root用户下设置)
export CROSS_COMPILE=arm-xilinx-linux-gnueabi-
export PATH=/root/CodeSourcery/Sourcery_CodeBench_Lite_for_Xilinx_GNU_Linux/bin: $PATH
(每次关闭终端再重新打开都需要设置)
测试是否安装好:查看工具链的版本
arm-xilinx-linux-gnueabi-gcc -v
回显变量是否设置好
echo $CROSS_COMPILE

3、编译uboot
(1)解压缩uboot
解压缩命令是tar -zxvf
(2)编译uboot
make  CROSS_COMPILE=arm-xilinx-linux-gnueabi-  zynq_zed_config  [注1]
make
其中
"make <board_name>_config"  "include/configs/<board_name>.h"
(新版本的uboot没有zynq_zed.h 需要下载旧的版本)

4、拷贝elf文件
cp u-boot  u-boot.elf
5、设定环境变量
export ARCH=arm

6、解压缩linux源码
tar  -zxvf linux-

(1)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xilinx-linux-gnueabi- xilinx_zynq_defconfig
注意,当linux的版本不对的时候,会提示找不到 defconfig文件

(2)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_xilinx_linux_gnueabi-  menuconfig
但是一开始提示提示'make menuconfig' requires the ncurses libraries
要安装libncurses5-dev就可以了,执行如下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libncurses5-dev
然后再次make menuconfig

注意如果设置CROSS_COMPILE和ARCH 后,指令中就可以省略
export CROSS_COMPILE=arm-xilinx-linux-gnueabi-
export ARCH=arm
 (3)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_xilinx_linux_gnueabi-
在ARCH/ARM/BOOT/下有 Image文件和ZIMAGE 文件。
ZIMAGE文件是我们所需要的。

DTB 文件生成.是U-BOOT用来传递给LINUX内核的参数的一种文件形式。 DTB:device tree blob
1,arch/arm/boot/dts/digilent_zed.dts
2,生成EXT3 文件系统的设备树 ./scripts/dtc/dtc -I dts -O dtb -o ../devicetree_ext3.dtb arch/arm/boot/dts/digilent-zed.dts
3, 生成RAMDISC的设备树文件。修改arch/arm/boot/dts/digilent_zed.dts 。
4,./scripts/dtc/dtc -I dts -O dtb -o ../devicetree_ram8m.dtb arch/arm/boot/dts/digilent-zed.dts

10 拷贝出zImage文件
在z@ubuntu:~/WORK/Linux_Digilent/linux-digilent-3.6-digilent-13.01/arch/arm/boot目录下
cp zImage ../../../../zImage
  拷贝出需要的文件
从linux_digilent文件夹下拷贝出 dtb文件和boot.elf 和zimage 文件

网友:
LINUX开发环境并编译LINUX和UBOOT以及生成设备树过程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