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CAMtastic反向生成PCB文件

楼主(2020-05-18):
功能作用:在原 PCB文件缺失或者损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存在的GERBER/ODB++文件反向生成PCB文件来弥补损失!

功能步骤: (以 AD9 安装文件下现有的GERBER文件反向生成PCB为例,以下所需的文件用户都可以用PCB文件生成!)

1、在 AD9 中新建一个CAM文件。

2、通过AD9的File/Import导入其他软件输出的Gerber 文件。利用4 Port Serial InteRFace的例子。

它在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9\ Examples\Tutorials\CAMtastic Imports &Exports\Gerbers 中可以找到。我们在CAMtasTIc编辑器菜单上选择File\Import\QuickLoad,会弹出如下页面,我们选择上述路径。然后点击“OK”。CAMtasTIc编辑器就会自动载入并显示各个成的CAM数据。随后会有“Import Drill Date”对话框弹出来,我们选择“OK”后,会弹出一个“.log”后缀名的报告文件。如果导入过程中有文件错误,会显示在这个文件中,方便我们查找。

3、通过AD 的File/Import 导入其他软件输出的NC Drill 文件和网 表 文件。(如果是利用ODB++文件,可以省略此步骤)

NC Drill 文件在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9\ Examples\Tutorials\CAMtasTIc Imports & Exports\目录中,它的名字是“4 Port Serial Interface.txt ”。

网表文件在Program Files\AD9\Examples\Tutorials\CAMtasTIc Imports &

Exports\Gerbers\ 导入方法和导入NC Drill一样

4、使用Tool/Netlist/Extract 提取导入的Gerber 的网络(将相连的Track 视为同一网络,网络名随机生成)。如果不导入网表将不能够对网络重命名,生成的PCB文件网络名混乱!我 们 可 以 选 择 Tools\Netlist\Extrast 从CAM 数据中提取出网络表。如果正确导入了电气网络表,我们可以选择Tools\Netlist\Rename Nets来更改网络的名字。

5、通过File/Export/Export to PCB,将CAM文件导出到PCB。至此基本完成了导入功能,但是所有的元件已经分解成了Pad,overlay上的Designator 也已经不再是Text型。

效果图如下:

网友:
利用CAMtastic反向生成PCB文件

网友A:
我生成的通孔焊盘没有那个焊盘只有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生成的通孔焊盘没有那个焊盘只有孔

你说的是过孔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过孔吧

不是哦 就是插件的焊盘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哦 就是插件的焊盘没有

估计你焊盘的内孔和外孔设置的比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焊盘的内孔和外孔设置的比例不对

    楼上说法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