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d->Padstack 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5-18):
    请问Add->padstack 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当gerber 被抽过网络之后,会产生电性连接。

网友:
    padstack 是由一个孔及其连接的各层焊盘所组成的一个电性组合。你可以用query | padstack 来查看原有gerber 的padstack,然后再指定位置添加此padstack

网友:
    看看有没有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