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指导一下linux-y参数的用处啊?

楼主(2020-05-18):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linux-y参数的用处啊?

网友:
    这是什么参数

网友A:
    命令后面加上 -y 后,当执行该命令后,出现 需要选择确认或取消的时候,(即选择y/n的时候),自动选择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后面加上 -y 后,当执行该命令后,出现 需要选择确认或取消的时候,(即选择y/n的时候),自动选择y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命令后面加上 -y 后,当执行该命令后,出现 需要选择确认或取消的时候,(即选择y/n的时候),自动选择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