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是怎样画等值线图的?

楼主(2020-05-18):
    请问Matlab是怎样画等值线图的?

X=[-10.5 -7 -3.5 0 3.5 7 10.5 -10.5 -7 -3.5 0 3.5 7 10.5 -10.5 -7 -3.5 0 3.5 7 10.5 -10.5 -7 -3.5 0 3.5 7 10.5]
    Y=[2 2 2 2 2 2 2 5 5 5 5 5 5 5 8 8 8 8 8 8 8 11 11 11 11 11 11 11]
Z=[30 31 32 33 32 31 30 31 32 33 34 33 32 31 32 33 34 35 34 33 32 33 34 35 36 35 34 33]
    如何绘出等值线图

网友:
A=[
    4.70   0.00    0.000
  4.80   0.30    0.349
      4.80   0.70    0.797
  4.90   1.10    1.248
  4.90   1.50    1.633
      5.00   2.00    2.000
      5.10   0.00    0.000
      5.10   0.40    0.493
      5.20   0.70    0.857
  5.30   1.00    1.387
      5.40   1.30    1.709
  5.50   2.00    2.000
      5.50   0.00    0.000
  5.50   0.30    0.428
      5.55   0.60    0.870
      5.60   0.90    1.337
      5.65   1.20    1.754
  5.60   1.56    2.000
  5.70   1.40    2.000
  5.70   0.00    0.000
  5.72   0.30    0.467
  5.74   0.55    0.869
      5.76   0.70    1.121
  5.78   0.97    1.538
      5.80   1.29    2.000
      5.90   0.00    0.000
  5.91   0.28    0.462
      5.92   0.50    0.836
  5.94   0.66    1.120
  5.96   0.91    1.573
      6.00   1.13    2.000
      6.10   0.00    0.000
  6.12   0.25    0.433
  6.14   0.45    0.791
  6.16   0.64    1.147
  6.18   0.88    1.629
      6.20   1.05    2.000
  6.30   0.00    0.000
  6.32   0.23    0.410
  6.34   0.43    0.776
      6.36   0.62    1.141
      6.38   0.84    1.599
      6.40   1.00    2.000
      6.50   0.00    0.000
  6.50   0.20    0.358
      6.50   0.40    0.725
  6.50   0.60    1.106
      6.50   0.80    1.510
      6.50   1.00    1.896
    ]
x=A(:,1);y=A(:,2);z=A(:,3);
    [X,Y,Z]=griddata(x,y,z,linspace(min(x),max(x))',linspace(min(y),max(y)),'v4');%插值
    % pcolor(X,Y,Z);shading interp%伪彩色图
    % figure,contourf(X,Y,Z) %等高线图
figure,surf(X,Y,Z)%三维曲面
shading interp
hold on
[U,V,W] = surfnorm(X,Y,Z);
    quiver3(X,Y,Z,U,V,W,1);

网友:
    等值线应该用contour函数吧,当然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看看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