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Solder Mask与Paste Mask有啥区别?

楼主(2020-05-18):
    想知道Solder Mask与Paste Mask有啥区别?

网友:
    past是贴片层,solder是阻焊层也是露铜层

网友:
    一个阻焊,一个钢网

网友A:
    Paste Mask 助焊层,用于制造给焊盘刷锡膏的钢网
Sloder Mask 阻焊层,用于给PCB表面刷绝缘绿油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ste Mask 助焊层,用于制造给焊盘刷锡膏的钢网
Sloder Mask 阻焊层,用于给PCB表面刷绝缘绿油

    大神解释的一目了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ste Mask 助焊层,用于制造给焊盘刷锡膏的钢网
Sloder Mask 阻焊层,用于给PCB表面刷绝缘绿油

谢谢大神,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ste Mask 助焊层,用于制造给焊盘刷锡膏的钢网
Sloder Mask 阻焊层,用于给PCB表面刷绝缘绿油

感謝大大無私指導,學習了。

网友:
    Paste Mask 助焊层   就是焊盘,钢网
    Sloder Mask 阻焊层   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