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怎样解决SD卡读写的大电流影响

楼主(2020-05-18):
我设计的是通过AD将传感器的信号进行采集,存储到SD卡中,但是在测试时发现SD卡读写会产生干扰脉冲被AD同样采集到了,请教下SD卡的干扰是怎样来的,怎样能够解决,SD卡采用隔离电源供电。

网友:
可不可以进行采样隔离,就是在存储到SD卡中

网友:
    1,SD的供电与传感器和ADC的供电隔离不良;2,是否有共地电流的问题(所谓的隔离电源是怎么接法?);3,SD的高速信号走线与模拟信号的空间距离是否足够?

网友:
    能否传一下原理图?这样好分析

网友(2020-08-12):
    关注此问题

    關注此人!^_^

网友:
    AD的电源受影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