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快速检查dsn里的短路点

楼主(2020-05-18):
    如图,线路上误操作,将GND和CHASSIS_GND直接短路了
netin的时候才发现
    在线路上找了很久才找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快速找到这个短路点??

网友A:
    这个软件里面有检查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里面有检查的命令

    请问指令在哪呢?具体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