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纹波测试怎么测,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感谢!

楼主(2020-05-18):
开关电源纹波测试怎么测,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感谢!

网友A:
20M 带宽  交流档  并10UF 电解+0.1U瓷片电容 测试输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 带宽  交流档  并10UF 电解+0.1U瓷片电容 测试输端。

谢谢大神,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还要并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还要并电容?

减少外界的干扰。

网友:
交流档  并10UF 电解+0.1U瓷片电容 测试输端。 这个是另外找一个板子拉出来焊接吗

网友:
同轴线+隔直板+示波器, 电源要在满负载的情况下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