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个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2020-05-18):
麻烦大神帮忙看看下图,图片显示的阻抗-频率图和伯德图里的幅值图有什么关系吗?
还有就是我有阻抗Z的拉式域表达式怎么用matlab画出来这种阻抗-频率图?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图其实很简单的,其实就是个函数
Z=g(f),Z是阻抗,f是频率
不知道你的对象是什么,猜测应该是双馈电机
如果电路是L和R的话,那么这个函数就是
Z=abs(2*pi*f*L*1i+R)
不同的频率下有不同的阻抗值,然后绘制成图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其实很简单的,其实就是个函数
Z=g(f),Z是阻抗,f是频率
不知道你的对象是什么,猜测应该是双馈 ...

感谢回复,我有阻抗Z的拉式变换表达式,是把s转化成jw的形式吗?
按照你说的用for函数将频率f循环代入Z=abs(R+i*pi*f*L)里面,结果画出来图是一个点连不成曲线程序如下
for f=1:1:50;
z=abs(10+2*3.14*f*5*i);
plot(f,z);
hold on;
end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有阻抗Z的拉式变换表达式,是把s转化成jw的形式吗?
按照你说的用for函数将频率f循环代入Z= ...

f=1:50;
z=zeros(size(f));
for m=1:length(f);
z(m)=abs(10+2*pi*f(m)*5*1i);
end
plot(f,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