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仿真

楼主(2020-05-18):
MATLAB仿真中积分模块报错如何处理

网友A:
仿真参数改一下,改成固定步长,步长值0.01,方法里面的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参数改一下,改成固定步长,步长值0.01,方法里面的设置试试

谢谢,试了一下,真的不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