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过波峰2后排针连焊怎么办?

楼主(2020-05-18):
板过波峰2后排针连焊怎么办?% o/ m* _7 A5 ]4 r$ ~

网友:
过板方向怎样的?

网友:
角度大一点,速度慢一点,助焊剂也调大试试,连锡原因比较复杂,要多调多试。

网友:
    红胶工艺只有多调试机器了,如果是锡膏工艺和改善治具,加导流槽或者托锡条或者拖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