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2020-05-18):
现在市场上,性价比高的单片机,有那几个品牌呀?各位同行推荐一下。【我需要驱动数码屏,引脚能大于28脚以上】

网友A:
宏晶的STC12、15系列,性价比还行。 还有老牌ATMEL的AVR单片机,性价比之王。 牛逼一点的,意法半导体的STM8/32都很牛。 还有PIC、LPC等等。 当然说的都是通用的单片机,如果你想在某个行业使用,最好还是选用量身订制的单片机,合适的才是最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晶的STC12、15系列,性价比还行。 还有老牌ATMEL的AVR单片机,性价比之王。 牛逼一点的,意法半导体的STM8/3 ...

你说的很对,合适自己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