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干扰射频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0-05-18):
电源的电感工作影响了我的射频信号质量,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射频电路中,DC-DC的电感选择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Q值要选对。与射频电路的频率不要共振

网友:
    改变电源拓扑图,减少电源干扰。改变电感参数,来避开共振频率。

网友B:
    还有可能跟你板子布局,GND的处理等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值要选对。与射频电路的频率不要共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可能跟你板子布局,GND的处理等有关系

应该是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8605-1-1.html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