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的GPIO做电容触摸按键检测会有问题吗

楼主(2020-05-18):
求助STM32的GPIO做电容触摸按键检测的一些问题:
我的应用需要在显示面板外接触摸按键板,显示板主控mcu是STM32F429,显示板与按键板之间用20-30CM的软排线连接起来的,。目前(弹簧)电容触摸按键检测是用的国产专用芯片。但发现了一个问题影响可靠性,当我的设备冒出热蒸汽以后,这枚国产芯片就down掉了,过一些时候才能恢复工作,这显然不符合我的要求。
      现在,我想直接用STM32F429来检测(弹簧)电容按键的输入,目前还没做实验。有一个问题先请教各位,在我有这个软排线的情况下,利用STM32F429的IO检测(弹簧)触摸按键会有问题吗?

网友:
理论上来说应该不会影响的,你可以实测一下看数据。

网友:
通常,导致电容式传感器性能下降的原因是导电残留焊膏。

网友:
应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