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在分压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20-05-18):
分压电路实际上是电阻的串联电路,如图1所示。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通过各电阻的电流是同一电流,即各电阻中的电流相等I=I1=I2=I3;
  ②总电压等于各电阻上的电压降之和,即V=V1+V2+V3;
  ③总电阻等于各电阻之和,即R=R1+R2+R3。

  在实践中可利用电阻串联电路来进行分压以改变输出电压,如收音机扩音机的音量调节电路、半导体管工作点的偏置电路及降压电路等.

网友:
在实践中可利用电阻串联电路来进行分压以改变输出电压,如收音机和扩音机的音量调节电路、半导体管工作点的偏置电路及降压电路等.